换层对差分阻抗有影响吗?

楼主(2015-07-11):
在SI9000上看到各个模型,好像没有关于布线换层的,请问换层走线后对阻抗有影响吗?
+ i$ F% f; T' i  s有没有关于SI9000的详细说明,谢谢提供一下。" N$ S4 V, ~+ e- ?

网友:
每个层的情况都要计算, 有影响,过孔的阻抗要处理,加工的时候阻抗每一层都是有偏差的,不过小的偏差是影响不是很大的。

网友(2015-08-27):
要看你信号速率了?5G以上的话还是尽量少换层,或者最多换一次吧

网友:
    过孔处阻抗会变化,,,,,,建议少打过孔,除了在两端打孔进入内层,其他不要再打孔换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