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5-07-12):
问一下DDR中的DQM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一定要和数据线放一个组,线走在一起啊

网友A:
DQ MASK,你搞清楚它是做什么的,就知道布线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Q MASK,你搞清楚它是做什么的,就知道布线的要求了

怎么才能知道啊

网友B:
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C:
数据缓存,和数据线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缓存,和数据线一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
查一下相关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