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师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工作原理图,万分感谢

楼主(2015-07-13):
    那位大师能否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吗?它有什么功能,谢谢了。
此电路的用于一个电动工具中,输入电压为230V/50HZ,通过S1开关闭合(此为机械开关),使230V的马达转动起来。S1断开,马达停止。

网友A:
    那些M1,M2的箭头是啥意思?

网友B:
    R1\D1\R2\C1、R3组成整流降压,把220V交流变成14V左右的直流电压,用来驱动Q2;
    ……………………
    晚上再详细回复吧,上班时间有点忙。
电路的功能是,使电机转一会儿,停一会儿。
    PS:通过Q1的B点电压,来控制Q2的导通与关断,进而控制D3 的导通和关断,最终实现控制可控硅的导通和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M1,M2的箭头是啥意思?

M1 和M2就是连接处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D1\R2\C1、R3组成整流降压,把220V交流变成14V左右的直流电压,用来驱动Q2;
    ……………………
    晚上再 ...

我感 觉你说对了一部份,确实是把220V转为10V左右的电压。但是,此电路应还有其它的功能。比如延时,断电保护之内的。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才发到上面来问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延时是因为C2那个大电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M1 和M2就是连接处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搞不懂这个图。

网友:
    没有硬件高手解释一下么,坐等高手

网友:
    没有高手呀,你自己把电路拉进去仿真一下不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1\D1\R2\C1、R3组成整流降压,把220V交流变成14V左右的直流电压,用来驱动Q2;
……………………
    晚上再 ...

    請問14V如何計算出來? 或是由仿真出來的數據?  230V 經過 R1+D1+R2+(R3並聯R6並聯C1)分壓 (假設忽略D2),從AC 230V(rms)經過半波整流D1,轉成DC電壓會降低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14V如何計算出來? 或是由仿真出來的數據?  230V 經過 R1+D1+R2+(R3並聯R6並聯C1)分壓 (假設忽略D2), ...

    我把R6忽略了。考虑R6存在,C1两端电压约为5Vrms。这个对吧。
电容滤波电压会升高些。大约1.4倍。具体的跟负载和内阻有关。
    感谢斧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R6忽略了。考虑R6存在,C1两端电压约为5Vrms。这个对吧。
电容滤波电压会升高些。大约1.4倍。具体的 ...

    全橋才是1.414倍,半橋是0.707倍。 >_<|||

网友C:
    好吧!大家來看圖說故事。 提示:BSS123用哪家的產品差很大,因為VG(TH)三家都不同。

    352.82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威望 -5

    145.19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23.5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當樓上圖片U1溫升到50度的時候(VTEMP1=50),結果有不同。

    好厉害

网友:
想要自己做仿真的人,大方贈送 BSS123 的 LIB 庫 。(包含上面三家)
PS : Fairchild 仿真溫度範圍為 +25 到 +125 度。

1.36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B:
分析错了,不是停---转---停……
杰克婶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橋才是1.414倍,半橋是0.707倍。 >_

把老师教的有还给老师了,感谢给温习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错了,不是停---转---停……
杰克婶好厉害。

是工具厲害,不是我厲害。我只是一個狗奴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大家來看圖說故事。 提示:BSS123用哪家的產品差很大,因為VG(TH)三家都不同。

BSS123 用的是Diodes 这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