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C-DC模块RF传导骚扰测试

楼主(2015-07-13):
大家好:
       我有一个样品要做RF传导骚扰测试,由于厂里没有测试设备,该项测试需委托第三方测试。
       向大家请教:附图的电路能否通过测试,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模拟这项测试?
       参照标准:GB/T 18655-2010

网友A:
你能不能过,不确定。
你的layout要改进一下,D102和L101放在一起。
另外要去测试传导,你也优先放个共模电感的封装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不能过,不确定。
你的layout要改进一下,D102和L101放在一起。
另外要去测试传导,你也优先放个共 ...

谢谢fallen版主的建议!

网友:
C104靠近芯片引脚,输出2脚与L101及D102之间的走线尽量短,保证地回路最短等等,,,,

网友:
    L101和D102的位置不合理,把L102的位置让给D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