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面的贴片元器件与DIP器件需要留多少间距

楼主(2015-07-13):
如题所示,大家平时画板时都会预留多少间距呢?我们的贴片厂说是要1MM间距。像平时做的板子密度好大,根本做不到。只能做到不干涉而已。

网友:
跟PCBA的工艺有关。
托盘3~5mm越大越好。
波峰一般的要1mm。——更小的见过成品板,不像手焊出来的,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通常还是按加工厂的建议来做,做不到就双方商量找个都能接受的距离,再不成换~~!

网友A:
上边两个说的是底面。顶面不干涉就行。

网友:
这是我司的要求,供参考。

网友:
顶面考虑回流焊接,底面考虑波峰焊接。顶面1mm可能考虑了返修,有些密度大的板就达不到了。

网友:
0201的本体间做多大的间距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边两个说的是底面。顶面不干涉就行。

同意,都在同一面的只要元件本身不干涉就行啊。。。

网友(2015-09-20):
按IPC-a-610D标准来,有现成的标准不用,不用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