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完整性之阻抗问题

楼主(2015-07-13):
5金币
请问各位大神,在做电源完整性是,别人提供给我一份由siwave导出的snp文件。
我把文件导入了ansoft designer,想问一下,如何看它的电源阻抗?
是看两个port之间即Z21还是Z11。
谢谢各位!

网友A:
PDN可以只有一个端口,单端口就只关心1MHz以上的回路阻抗。是不上电状态PDN。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端口,有两种处理方式:
1.电压源处加VRM,简单的模型就是0.01ohms以下电阻或者直接短路。这是模拟系统上电状态的PDN
2.加归一化的端口,这是模拟系统不上电状态PDN

网友B:
从一个port看过去就可以啦,所以看Z11即可

网友C:
回去看看理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一个port看过去就可以啦,所以看Z11即可

Z11是在其他端口open的情况下看去的输入阻抗,也就是自身的自阻抗。
在port1上加去耦电容是可以的,Z11会减小。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在另一个端口(如port2)加一个接地电容,但Z11却不变。
我觉得根据输入阻抗计算公式,在第二种情况下,z11应该是有所变化的?
能劳驾解释一下吗?但实际却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去看看理论吧

能推荐一下资料吗?
这些对于你们来说确实简单了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推荐一下资料吗?
这些对于你们来说确实简单了些!

<Power Integrity Modeling and Design for Semiconductors and Systems  >
written by Madhavan Swaminathan   A.Ege En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1

请问为什么是Z11,默认的PDN至少有两个端口,在对SNP格式的文件进行仿真时,对另外一个端口怎么处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N可以只有一个端口,单端口就只关心1MHz以上的回路阻抗。是不上电状态PDN。
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端口,有两 ...

我尝试了这两种方法:
1)只用一个端口PORT1,另外的VRM端接地
2)用两个端口PORT1和port2,另外的VRM对应的port2的归一化阻抗为0.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其实不都相当于模拟电源内阻的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尝试了这两种方法:
1)只用一个端口PORT1,另外的VRM端接地
2)用两个端口PORT1和port2,另外的VRM ...

归一化阻抗应该设置为50ohms或者0.1ohms以下,不能设为0.
0ohms怎么归一?

归一是要用Z/Zref的...
结果是不会完全一样的,在1MHz以上的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有vrm的在1MHz以下的Z11扫频对数结果为接近于一条直线,值很小。
无vrm的在1MHz以下的Z11扫频对数结果为从无穷大线性减小到一个很小的值,这个很小的值是靠近第一次出现电容谐振的位置。
记住以对数(log scale)的方式查看Z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归一化阻抗应该设置为50ohms或者0.1ohms以下,不能设为0.
0ohms怎么归一?

Hi Conusins,
请教您一个问题。
枣做电源完整性的时候,会生成一个SNP文件。
放到ansoft designer中去,做它的时域瞬态响应分析。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PI,真的不知该如何下手。
望您能指点一二。
一般情况下,会给它一个阶跃信号(0 to 1.2v)测得芯片输入端的电压即可。
但是参考的图中却没有看到对应的芯片(dut),这样对吗?

网友A:
你要给的不是阶跃信号,是带交流分量的直流,交流分量为纹波。
这个架构是对的,如果要仿真芯片接受的信号,就要加入封装参数。但如果对比板级测试的话,你测试点是加不到封装内的。只要加到pin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给的不是阶跃信号,是带交流分量的直流,交流分量为纹波。
这个架构是对的,如果要仿真芯片接受的信号 ...
如何体现纹波的频率呢?
能劳驾你给一个电路模型参考一下吗?或者一个小例子。
拜谢!!!
下图是从别人哪里看到的结果,纹波应该是0.04V,可是我总是做不出来。
可能是我了解的信息不全。我也把电路模型发给你了,你帮忙看看。
非常感谢!!!

电路模型

网友D:
提取平面的s参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取平面的s参数即可。

提取对应的S参数,也做了阻抗平面分析了。
但是要做对应的电源瞬态响应的分析。
所以不知道怎么建立这个电路模型!

网友A:
公司信息安全的原因,不能上传文档。
电源的模型很好做。
Vdc一个,替代ESR的理想电阻一个。
Vac 7个以上,从100KHz~1MHz自由选择,但是一定要包含DCDC的基频到7阶以上的AC源,幅度的话参考FFT的幅值方式,基频最大,阶数越高依次减少。其他的频率作为其他噪声添加,你依据自己需要添加,和实际电源百分百匹配是不现实的,只能无限接近。
Vac与Vdc+ESR之间加隔直电容。电容用理想的,尽量选取0.1uF~2.2uF之间,由于电容和负载的延时可能会破坏掉某些频率下的正弦波上升沿,所以尽量不要选择过大的容值。
然后ESR输出的地方就是一个叠加PWM纹波以及其他噪声的非理想直流电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信息安全的原因,不能上传文档。
电源的模型很好做。
Vdc一个,替代ESR的理想电阻一个。

好的非常感谢,
我把模型建好后,劳驾你给指正一下。

网友(2016-11-22):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

网友:
能推荐一下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