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S2P问题求助

楼主(2015-07-13):
求告知什么错误
S2P文件
! Date 2003/05/26

uild_code 001

! Production_name 2SK3078A

! Rank

! Frequency 100E+6 2000E+6 50E+6

! Type OTHER

! VDS/ID = 4.8/100E-3

!

!

!

!

!

!    REM    DATA   NUMBER=1

VAR  VDS = 4.8

VAR  ID = 100E-3

BEGIN ACDATA

Z  S  MA  R  50

% F   n11x   n11y   n21x   n21y   n12x   n12y   n22x   n22y

100000000        0.846        -61.4        22.519        133.41        0.023        48.36        0.614        -54.72

150000000        0.765        -81.7        18.401        118.29        0.031        41.34        0.568        -71.81

200000000        0.709        -96.74        15.069        106.64        0.031        32.75        0.537        -85.07

250000000        0.674        -107.83        12.703        97.73        0.031        22.56        0.521        -94.06

300000000        0.66        -116.78        10.91        89.73        0.031        24.5        0.519        -102.22

350000000        0.644        -123.93        9.359        83.13        0.03        22.89        0.522        -106.69

400000000        0.642        -129.34        8.28        77.38        0.03        26.68        0.525        -111.15

450000000        0.641        -133.99        7.367        71.61        0.028        33.57        0.542        -115.16

500000000        0.646        -137.99        6.579        66.31        0.029        34.53        0.553        -118.12

550000000        0.65        -141.73        5.91        61.7        0.027        37.87        0.567        -121.04

600000000        0.662        -144.36        5.391        56.63        0.024        49.47        0.581        -122.7

650000000        0.672        -147.66        4.85        52.81        0.029        57.85        0.600        -124.81

700000000        0.676        -150.01        4.465        48.95        0.03        57.31        0.621        -126.72

750000000        0.689        -152.53        4.123        44.63        0.033        65.25        0.633        -128.72

800000000        0.696        -154.71        3.761        39.92        0.038        67.69        0.643        -130.64

850000000        0.708        -156.81        3.439        37.63        0.044        67.1        0.666        -132.59

900000000        0.717        -158.62        3.300        34.22        0.049        72.07        0.678        -133.86

950000000        0.732        -160.73        2.989        28.79        0.053        71.94        0.685        -135.73

1000000000        0.739        -162.71        2.736        26.66        0.06        74.79        0.696        -136.12

1050000000        0.744        -163.95        2.618        24.69        0.07        72.74        0.711        -137.68

1100000000        0.761        -166.22        2.478        20.49        0.074        72.9        0.732        -139.3

1150000000        0.763        -167.72        2.279        15.73        0.084        69.71        0.744        -140.47

1200000000        0.768        -169.35        2.056        15.16        0.089        70.04        0.756        -141.17

1250000000        0.784        -171.15        2.007        12.86        0.101        67.87        0.758        -142.86

1300000000        0.786        -172.46        1.905        8.15        0.114        67.52        0.769        -144.6

1350000000        0.795        -174.72        1.721        5.68        0.132        65.18        0.776        -145.65

1400000000        0.795        -176.15        1.632        5.25        0.162        60.19        0.776        -147.09

1450000000        0.799        -178.3        1.594        1.53        0.21        52.94        0.786        -147.75

1500000000        0.77        179.2        1.467        -2.39        0.289        34.7        0.786        -149.56

1550000000        0.724        -177.49        1.333        -3.32        0.323        -14.43        0.778        -149.92

1600000000        0.792        -176.23        1.304        -2.93        0.135        -50.59        0.784        -149.48

1650000000        0.825        -178.64        1.254        -8.42        0.047        -35.43        0.803        -149.9

1700000000        0.829        179.42        1.142        -9.13        0.042        23.31        0.804        -150.97

1750000000        0.842        177.54        1.12        -10.08        0.059        39.67        0.807        -152.05

1800000000        0.844        176.14        1.062        -13.35        0.072        42.51        0.817        -152.88

1850000000        0.848        174.84        0.997        -14.66        0.087        47.98        0.812        -153.23

1900000000        0.858        172.64        0.935        -16.09        0.100        46.67        0.818        -154.36

1950000000        0.86        171.09        0.928        -15.63        0.112        45.86        0.816        -154.44

2000000000        0.867        169.604        0.891        -20.24        0.126        45.63        0.821        -155.7

END ACDATA

楼主:
求大神解惑

网友:
最好是贴上你的circuit
感觉是snp模块选错

楼主:
图是这样的

网友:
应该是说你的文件有问题,换一个试一试。你的结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我的文件是从toshiba官网上下的TXT

网友:
如果你把txt直接改成S2P,格式上可能会存在错误;找一个标准的s2p文件,对比一下检查下格式

楼主:
对比了一下,edit的时候,转换的s2p数据不是完全对齐
下的S2P,完全对齐,可是我调了一下,现有的s2p让它不对齐也没出错

楼主:
弹出错误为expected odd number of data for the first line at each frequency什么意思啊,求解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弹出错误为expected odd number of data for the first line at each frequency什么意思啊,求解啊

你这个感觉是“S2PMDIF (.s2p)”格式,实际上是MDIF格式,用截图中箭头所指的部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