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元件类型问题

楼主(2015-07-13):
大家好!  本人新手,我想问一下,在建PCB封装的时候到最后了,填写完PCB封装名称保存后会提示是否保存PCB元件类型。问下这个到底要不要保存的,有的人和我说要保存的,我买的是你们论坛一个版主的书来看的,主要是有点模糊,这个保存和不保存有什么区别呢?
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打开一个PCB把里面的封装导出来自己用,也会要选择PCB封装和PCB元件类型,也不知道怎么弄了,请教了!

网友:
    不用,之后重新做一个PART TYPE关联PCB封装即可

网友:
    把那句提示理解为“是否现在保存PCB元件类型?”就明白了。

网友A:
    用ORCAD的话,现在就保存。(当然你也可以不保存,后面再在PART里新建一个关联,但麻烦,不建议这样做。)
    用Logic的话,可以在做原理图封装的时候再关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ORCAD的话,现在就保存。(当然你也可以不保存,后面再在PART里新建一个关联,但麻烦,不建议这样做。)
 ...

    你好,我是一起保存了,我是用ORCAD的,一起保存的为什么还是没有元件类型呢?我现在导入ORCAD网表,很多元件没有,应该是没有元件类型导致的,怎么关联呀?能具体点不,小白来的,谢谢了!我试过重新保存到库,也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元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