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via 的大小

楼主(2015-07-14):
请问高手,大家如何设计via 的大小,电源的VIA和信号的VIA有什么不同,分别设置为多大

网友A:
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用来传递小信号,一个用来传递电源;根据本质的不同,再确定如何来设计。在论坛中有一篇文章是专门讲via的设计的。当前最普遍的设计是信号via为10-20-30mil,电源为10-20mil'。当然,这只是普遍的做法,在高速信号和大电流的时候,为了阻抗一致性和通流能力都有一些特殊的做法

网友B:
    电源也是10-20mil'?

网友C:
    载流比较大的时候可以设置20-40mil。过孔小了会增大热噪声。

网友D:
    通孔一般设置为18D9的via,一个这样的VIA正常可以经过400ma的电流,如果不够就多打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孔一般设置为18D9的via,一个这样的VIA正常可以经过400ma的电流,如果不够就多打几个。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载流比较大的时候可以设置20-40mil。过孔小了会增大热噪声。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用来传递小信号,一个用来传递电源;根据本质的不同,再确定如何来设计。在论坛中有一篇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也是10-20mil'?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用来传递小信号,一个用来传递电源;根据本质的不同,再确定如何来设计。在论坛中有一篇 ...

网友:
    这个看公司规范和个人偏好,电源过孔小的话要多打几个。

网友(2015-09-18):
引用 网友A:
    最本质的区别是一个用来传递小信号,一个用来传递电源;根据本质的不同,再确定如何来设计。在论坛中有一篇 ...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