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音频方面的资料

楼主(2015-07-14):
最近想整整音频,哪位大神有音频方面的资料,给点学习学习,资料越详细越好,跪求!!!

网友:
    百度CODEC,ADC,DAC,一大把

网友A:
    请具体说一下 哪方面的音频?  是功放? 音箱? 胆机? 还是数字类的codec?  还是音频无线传输? 抑或语音识别方面的玩意? 感觉好多东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请具体说一下 哪方面的音频?  是功放? 音箱? 胆机? 还是数字类的codec?  还是音频无线传输? 抑或语音 ...

最近也想捣腾一个音箱,关于喇叭选型方面也正在学习。哪位大侠有做过的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B:
    http://www.hififans.net/

网友:
    是啊,看了那个电视剧《天道》之后,也想倒腾一套音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捣腾一个音箱,关于喇叭选型方面也正在学习。哪位大侠有做过的 能否指点一下?

    是啊,看了那个电视剧《天道》之后,也想倒腾一套音箱。可惜只会画个板,顶多弄个D类数字功放,那种HIFI的不知道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具体说一下 哪方面的音频?  是功放? 音箱? 胆机? 还是数字类的codec?  还是音频无线传输? 抑或语音 ...

    功放和语音芯片方面的,比如应用在门禁、POS机上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hififans.net/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看了那个电视剧《天道》之后,也想倒腾一套音箱。可惜只会画个板,顶多弄个D类数字功放,那种HIFI ...

恩 我也不会  哈哈

楼主:
    补充一下,主要是语音芯片、功放、以及喇叭选型等这些方面,主要用于门禁、POS机系统等低压设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主要是语音芯片、功放、以及喇叭选型等这些方面,主要用于门禁、POS机系统等低压设备

那你需要搞那么复杂么。现在不都是用WM的DA芯片+运放+功放+喇叭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需要搞那么复杂么。现在不都是用WM的DA芯片+运放+功放+喇叭么

简单层面的还是了解些,想了解的跟深入点

网友:
    在研究D类功放,分立器件大功率

网友:
    希望楼主整理完了,给分享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