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DF矢量图到原理图符号,封装;这样形象直观的符号你是否能够画得出来?

楼主(2015-07-14):
没啥好说的,只要你够细心,有强迫症;相信你也可以~

网友(点评):
因为是AD,随心所欲画符号是很简单的,请设置Grid=1

网友:
嗯,很形象,赞一个!

楼主:
在上几张图

现在使用的软件版本13.0.12(Build 27391)

曾经画的logo,看好了不是图片嗷

好久画的点阵~~

光耦原图PDF~~

光耦符号下载~~,认为没这个必要的,就算了!

网友A:
在AD中画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AD中画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是吗,可能是我太笨了,自我感觉很费劲,拙见了
你也可以秀一个,让我觉得这不是难事?

网友B:
AD做这些的确挺简单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花时间弄。

楼主:
好吧,就是麻烦点,我都是通过第三方软件,导出坐标……

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做这些的确挺简单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花时间弄。

用AD本身的画线很难定位,操纵不了,只能用坐标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AD本身的画线很难定位,操纵不了,只能用坐标定位!

精细绘制时利用第三方软件 效率和效果都会有优势(快速精确建库)...
赞一个...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环境需求来合理使用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就是麻烦点,我都是通过第三方软件,导出坐标……

分享下第三方软件呗。

网友C:
感觉难度不大,就是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难度不大,就是费时间。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英语并不难,只要我肯背单词一样可以说的很流利~
作为设计者,无论从原理图和PCB,我都尽可能给生成装配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原理图一些调试信息……

楼主:
设计者最终要交付指导生产的成套图纸,这样做的好处,再有什么问题永远不会一遍一遍麻烦你~

成套图纸一角~
 做到先装什么再装什么,按步骤一目了然~

楼主:
至于第三方软件,我也没用什么特殊的,CorelDRAW 9, 将PDF保存为PS,尽量将PDF中的没有用的删掉,如文字,导入到CorelDRAW9中,有的时候导入不进去,需要将PS转回PDF再次输出PS文件就没为题了,这时图会旋转90度;不知什么原因,目前没有出现不能导入的,在CorelDRAW中编辑修改很灵活,这小锁头可以比例缩放。
如果一些壳体,比例不匹配的或就将它解开,乖乖听话调成你要的尺寸!按F12将线条调整到极细线。
 最后导出DXF,输入到Altium中,注意他们之间的比例是25.4:1mm,这样坐标就很容易获得了。

这种方法可以获得任何PDF中的矢量图!一些不知道或者图纸没有标出的尺寸,导入进来便知~

网友:
非常不错,试试看

楼主:
这是之前关于这方面的回复~https://www.eda365.com/thread-80620-1-1.html

网友:
CorelDRAW 直接打开PDF就能编辑了吧?

网友D:
CorelDRAW 怎么将元件放大到实际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D:
CorelDRAW 怎么将元件放大到实际的尺寸?

将需要的部分组合, 宽高不是可修改吗,导入的时候尺寸输入 1 : 25.4mm就可以了。我用红框不是已经圈出了吗。

网友E:
赞一个,但是真心不知道难点在哪里

网友:
把图片,PDF转成DXF的比较好的我用过的有CorelDraw和AI这两个,应该还有其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但是真心不知道难点在哪里

如果觉得这事太容易了,也就不耽误你多长时间,上传你的作品图片,ok

网友(2015-08-15):
引用 网友E:
赞一个,但是真心不知道难点在哪里

难点在于:楼主的精细和认真。一个小小的东西都要做好,整体差不了。

网友:
怒赞楼主,封装做得精细、好看。

楼主:
新画的4方向,编码开关(飞梭开关)

楼主:
新画了一个M3的螺丝,费时,强迫症。

网友(2015-10-05):
引用 楼主:
    新画了一个M3的螺丝,费时,强迫症。

太有才了你,见识了

网友(2015-11-11):
引用 楼主:
至于第三方软件,我也没用什么特殊的,CorelDRAW 9, 将PDF保存为PS,尽量将PDF中的没有用的删掉,如文字, ...

请问,怎么在Orcad Cpature 利用上述方法制作原理图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