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一个芯片有2个管脚是同一个属性,原理图封装怎么修改。

楼主(2015-07-14):
DXP中一个芯片有2个管脚是同一个属性,原理图封装怎么修改。/ [! u% `/ u9 ^

网友:
直接出两个pin就好了啊! 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封装编辑下就好了

网友:
直接对封装进行编辑

网友:
在PCB封装中两个焊盘用同一个序号,在DXP中焊盘序号可以同名,原理图中可以只用一个脚

楼主:
是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