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dbm-30dbm=?,走起,看看被忽略的小鲜肉.

楼主(2015-07-14):
在某大师的刷流量王的软件分享里有看过类似的一个计算,感觉有点意思,今特意加了个班,扫了下盲点,做个分享。
很多人都知道dB,但是怎么来的,可能还有点疑惑。

首先看看dB是什么?
dB就是一个相对比值,它是描述两个量之间相对大小的关系。纯属于一个数值,没有单位。描述A比B的功率大多少dB时,则按照此公式10lg(A功率/B功率),即得出。这就是dB怎么算出来的。如果涉及到电压或电流比值,则换个,即20lg(A电压/B电压)、20lg(A电流/B电流)。留意一个10lg倍,一个20lg倍。理解这个定义,应该理解差不多了。
dB的国际名字为decibel,也有中文名叫分贝,十分之一贝尔。是国际上使用的电信传输单位。贝尔是多少,都忘记了,小编编也懒得查了。

为什么dB要搞一个log/lg来计算,搞的迷糊的很。+、-、x、\、直接来不是很爽吗。
因为,人们感官所感觉到声音响度、光的亮度等的变化,是与有关量值在变化前后的比值的对数成正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听觉器官(耳)和视觉器官(眼)对于声音强度或光的强度的响应是符合对数规律的。还是人NB,这个也能发现。
例如,当扬声器的输出功率从1瓦增大到2瓦时,我们并不感到响度也增加了1倍,而只增加了lg2(=0.3)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采用像分贝这样的计量单位,更能客观地反映出人的感官的感觉特性。对于无线信号的衰减来说,不是线性的,而是成对数关系衰减。哦,原来是这样咯。
另外一个秘密就是采用dB公式的定义可以将一个很大或很小的数比较简单的表现出来,容易描述数值,对衰减的计算只需用加减就可以了。来个样式:XX=100000000=10lgXX=80dB; BB=0.000000001=10lgBB=-80dB.

来看看另外一个guy.
dBm
dBm 定义为 miliwatt,dBm = 10lg(P/1 mw),P为功率,单位mw。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值(可以认为是以1mW功率为基准的一个比值)。

那dB与dBm是不是基友
dB是功率增益的单位,表示一个相对值。当计算A的功率相比于B大或小多少个dB时,可按公式10 lg A/B计算。例如:A功率比B功率大一倍,那么10 lg A/B = 10 lg 2 = 3dB。也就是说,A的功率比B的功率大3dB;如果A的功率为46dBm,B的功率为40dBm,则可以说,A比B大6dB。

dBm是一个表示功率绝对值的单位,计算公式为:10lg(功率值/1mW)。例如:对于40W的功率,则10 lg(40W/1mW)=46dBm。
dB 是一个纯计数单位,本意是表示两个量的比值大小,没有单位。

路演
A=46dBm=10lg(40W/1mW)=10lg(40000mW/1mW)=10lg(40000);
B=40dBm=10lg(10W/1mW)=10lg(10000mW/1mW)=10lg(10000);
A-B=46dBm-40dBm=10lg(40000)-10lg(10000)=10lg(40000/10000);
dB的公式为10lg(A/B),即 A-B=10lg(40000/10000)=10lg(4)=6.02dB,一般去整数即6dB。

关键招式
“3dB要点”
每增加或是减少3dB,意味着增加一倍或是降低一半的功率。 此为逃生必备首选招式。

如见打劫取色者,谈起 这个多少dB、那个多少dB,你也是道上人,知道底价了。

读后感
30dBm - 0dBm = 30dB

网友:
扫盲的来了,赶紧跟上,不然都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