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芯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7-14):
想请教一下1.电路中C3、R3、C6的作用和工作原理

2.还有EN引脚为什么是高电平才可以打开
求教求教!!!

MP2303的内部结构

MP2303的内部结构

MP2303的典型应用

MP2303的典型应用

网友A:
COMP,补偿。也就是环路补偿,接在里面FB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主要的作用就是使得电源工作更稳定。具体计算有点复杂,你可参考DATASHEET里面的简单计算或者找相关文献。

EN脚内部那个比较器,当小于2.5V的时候,输出=1,把MOS打开了,误差放大器的输出一直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MP,补偿。也就是环路补偿,接在里面FB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主要的作用就是使得电源工作更稳定。具体计 ...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