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UCK DC在轻载/空载时工作情况

楼主(2015-07-14):
现在手头有个项目用的MP2482 DC 12V输入5V输出(5A, 30V, 420kHz Step-Down Converter)
正常工作情况DC输出的电流有3、4A ;但机器待机时DC的电流只有6mA左右(接近空载)。
机器待机情况占大多数,现在担心MP2482轻载时的稳定性(PSRR、瞬态响应)。
请教各位大神有没关于DC 轻载时各参数的影响。

网友A:
空载进入DCM模式,纹波比较大。
你可以适当的加大电感并且适当的加点假负载。
或者你不用管他,待机控制相关的电路不用此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进入DCM模式,纹波比较大。
你可以适当的加大电感并且适当的加点假负载。
或者你不用管他,待机控制 ...

加假负载会增加待机电流。待机时只有这个电源工作,系统待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进入DCM模式,纹波比较大。
你可以适当的加大电感并且适当的加点假负载。
或者你不用管他,待机控制 ...

除了纹波大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吗?纹波之前有用示波器测过在规格内。我主要担心轻载时抗电源变动,负载瞬态响应及整个电源工作的稳定性,会不会出现突然停止工作之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纹波大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影响吗?纹波之前有用示波器测过在规格内。我主要担心轻载时抗电源变动,负 ...

就你这6mA还要考虑啥的负载动态响应,突然停止工作没有遇到过。
至于抗电源变动,我觉得跟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差别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