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5-07-14):
D301这个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关机时给电容放电,以便下次充电,很常见

网友:
弱弱的问下 这个电容在关机时怎么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机时给电容放电,以便下次充电,很常见

怎么个放法?

网友:
感觉是通过D301来控制MCU_REST 和MCU_VCC 的时序,保证如果MCU_REST提前起来的时候通过D301放电拉低。 一般的芯片都会要求先上电再reset。个人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个放法?

就是关机时往电源网络再往对地负载放啊,不放电多次连续开关机复位肯定有问题

网友:
    http://blog.csdn.net/bmbm546/article/details/10464107
    低电平有效复位电路,此复位电路是针对低电平有效复位而言的,其中二极管是起着在断电的情况下能够很快的将电容两端的电压释放掉,为下次上电复位准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关机时往电源网络再往对地负载放啊,不放电多次连续开关机复位肯定有问题

    47K 电阻也会有放电效果吧?比较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关机时往电源网络再往对地负载放啊,不放电多次连续开关机复位肯定有问题

要是MCU_VCC是长供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7K 电阻也会有放电效果吧?比较慢吗?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是MCU_VCC是长供电呢?

长供电就不会存在多次复位问题了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供电就不会存在多次复位问题了当然

这个电路中的MUC_VCC确实是个长供电的,那现在再来看这个D301二极管,就不会再是提供放电了吧。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保护作用,当MCU_REST电压过高时通过D301来钳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中的MUC_VCC确实是个长供电的,那现在再来看这个D301二极管,就不会再是提供放电了吧。我认为更 ...

关键是高压哪里来的?芯片不会,电源不会。你的意思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高压哪里来的?芯片不会,电源不会。你的意思是静电?

这个REST脚同时还连到MCU的烧录座子上。如果你觉得不可能是用来钳位电压的,那放电能说的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REST脚同时还连到MCU的烧录座子上。如果你觉得不可能是用来钳位电压的,那放电能说的通吗?

这样的话当然也有钳位作用,钳不钳纸上谈兵没用,你可以直接测

网友C:
楼主,请看图片1和2,这是我们产品中的LNB电源部分。由于这个经常会带电插拔以及短路等,所以在所难免会有静电/浪涌/短路等等。
图片2,是早一个版本的,在使用的过程中经常坏,这个LNBIC经常坏掉
图片1,是修改后的版本,在使用的过程中没有报说有这个问题。
那么对于图片中的D23来说,放在最前面在阻挡这些静电/浪涌/,还是比BAV99泻放到电源端,会好些。

所以结合你的图纸,D301作为放电的功能要大于他的钳位。而D302的作用会比D301在阻挡浪涌或者静电会强一些。
当然应用不一样,可能考虑的都不一样,给你一个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看图片1和2,这是我们产品中的LNB电源部分。由于这个经常会带电插拔以及短路等,所以在所难免会有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放电的    因为断电后 电容经过二极管给负载供电   此时形成了回路

网友:
低电平有效复位电路的典型,按照撸主说MCU_VCC是长供电,那就不存在嵌位这一说。应该是“天下电路一大抄”带来的结果,而不是设计出来的。
“这个电路中的MUC_VCC确实是个长供电的,那现在再来看这个D301二极管,就不会再是提供放电了吧。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保护作用,当MCU_REST电压过高时通过D301来钳位住。”
对于这个,MCU_REST电压过高的时候你怎么钳位?MUC_REST这个的电源难道和MUC_VCC不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