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5-07-14):
D301这个二极管在这个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希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用的。

能否说的具体点吗?

网友:
3.3V掉电的时候,对C303做低阻抗的放电路劲。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从47K那边放电。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08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