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出现0xc0000417错误提示

楼主(2015-07-14):
Hyperlynx破解时出现如图所示的错误提示!如何解决呢/ @3 B7 t# x4 \9 K5 U

网友:
没有见过,但是是不是安装的时候没有关闭杀毒软件?或者这只是偶尔出现,重启在破解就会好呢

楼主:
重新安装了很多次,每次都有同样的问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不过,尝试了很多破解方法之后,终于破解成功了!已经把破解方案上传,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