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新手求助 ADS 导入garber

楼主(2015-07-15):
在ADS layout 导入garber 后,导入的铜皮貌似都是零碎零碎的,把它们合并时,很卡啊,几乎不能完成,一直提示“未响应”(见图)

拜求潭里的大侠分享一下解决经验.

卡

网友A:
建议就是不要用momentum做网格铜分析,目前的民用和商用计算机还不足以快速的处理这么细节的形状。
尽量做实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就是不要用momentum做网格铜分析,目前的民用和商用计算机还不足以快速的处理这么细节的形状。
尽量 ...

哦 ,就是没有的解另外吧,

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