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这两根线是作什么用的?

楼主(2015-07-15):
差分线靠金手指处,旁出两个线头,不知什么作用?

网友:
    貌似设计时刻意增加的,工厂工艺加工金手指没有这个要求,是否与阻抗有关系呢?

网友(2015-09-06):
    看不出来,有没有过孔,是不是信号被引导其他地方去了,与分压电阻相连什么的?

网友A:
    金手指有寄生小电感,造成阻抗不匹配,线头是stub,形成寄生小电容,补偿了金手指的寄生电感,匹配了阻抗

网友(2016-03-17):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有寄生小电感,造成阻抗不匹配,线头是stub,形成寄生小电容,补偿了金手指的寄生电感,匹配了阻抗

    在设计的时候金手指下方掏空了就已经弥补了阻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