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平面分割问题

楼主(2015-07-15):
地平面分两个层分割怎么会成这样。请大神指教。 去了地平面的

楼主:
有地平面的成这样了

网友A:
你是否勾选了Options--->Split/Mixed Plane中的“Use design rules for thermals and antipads”项?

网友:
你把电源和地的的铺铜区域相对独立试试。你这应该是地的铺铜区域把电源铺铜包含在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勾选了Options--->Split/Mixed Plane中的“Use design rules for thermals and antipads”项?

勾了

网友:
勾选此项,铺地前后,其他网络对过孔的避让位置会有变化。所以之前两过孔之间能铺进去铜,之后铺不进去,中间断开的地方就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