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上拉电阻

楼主(2015-07-15):
由于有特殊需求要将IC的USB信号拉出去做debug,且在D+端预留了上拉电阻,请问这个上拉电阻在PCB布局时
是需要放在IC端,还是USB的插槽端,谢谢。

网友:
既然是debug应该是不置件,只留测点使用吧?靠近接口端测试方便一点,注意stub线短一点,最好电阻直接放在USB 路径上

楼主:
恩,放置在USB 插座端了,PCB不只上是直接挂在TRACE上,封装采用0603,便于更换。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A:
好像是无所谓。那个是用来区别全速/高速的,识别后需要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无所谓。那个是用来区别全速/高速的,识别后需要断开。

这个不是的,高速开始的时候是用全速来通信的,现在芯片基本都内置的,采用软件开关切换。这次用上拉NC,是因为BT方面可能无法使用USB2.0的高速来DEBUG,可能会用到强制全速来预留的。

见到版主回复,激动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的,高速开始的时候是用全速来通信的,现在芯片基本都内置的,采用软件开关切换。这次用上拉NC, ...

高速/全速  D+上拉1.5K/5%
低速 D-上拉 1.5K/5%

高速确实先识别成全速,但是跟你外部上拉有何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全速  D+上拉1.5K/5%
低速 D-上拉 1.5K/5%

如果D+我强制上拉到3.3V应该就会使用全速而非高速传输了吧。如果不预留,好像没有办法让它自己
主动全速传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D+我强制上拉到3.3V应该就会使用全速而非高速传输了吧。如果不预留,好像没有办法让它自己
主动全速 ...

可能是我自己弄错了
高速的需要断开,全速和低速的不需要断开。

网友:
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