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抄了一个板子,吉他的电信号放大后推动耳机,大家帮忙看看原理图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7-15):
如题,附上PDF原理图,两个电位器,第一个调节音量大小,第二个调节音色。BAT,VDD是5V电源,运放用了JRC的4558,LM386部分没有问题,我输入加一个音频信号,可以推动耳机。可是运放那边完全工作不正常,模拟基础太差了 ,哪位可以帮我分析分析啊
先谢谢各位了。

多谢各位了,我重新做了,这个原理图应该有问题。

网友A:
看来半天,实在搞不懂你的4558的输入。
你可以讲解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半天,实在搞不懂你的4558的输入。
你可以讲解一下么?

输入就是左边那个端子进来的信号,通过一个MOS管,然后先通过音量电位器,再通过一个音色电位器进入运算放大器,这只是我的理解,肯定有不对的地方。主要那个音色调整,不知道是什么原理,所以我直接照着别人的板子抄了个电路

网友:
还是没有看懂,第一级的放大。

网友:
你确定你没抄错?没丢线路?

网友:
你确定你没抄错?没丢线路?没连错线?

网友(2015-09-23):
没看懂,感觉需要楼主先讲解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