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阻抗要控制多少欧姆?

楼主(2015-07-16):
有做过USB3.0的么?差分线要求控制多少欧姆?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100ohm,也有的控制在85~90ohm,具体看什么平台咯

网友:
标准是怎么写的,谁有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ohm,也有的控制在85~90ohm,具体看什么平台咯

嗯,多谢了!

网友:
差分90欧姆

网友:
    协议里面要求是90欧姆   但是要看平台 有些台湾芯片做的是100 2.0的是90

网友B(2015-08-25):
    大部分9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90欧姆!

多谢 !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有专门的资料的,百度好像也有说明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控制90欧姆,但有时候做100欧姆也是可以的

网友:
5.6.1.1.1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The differential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for the SDP pairs is recommended to be 90 Ω +/- 5 Ω. The single-ended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of coaxial Enhanced SuperSpeed signal wires is recommended to be 45 Ω +/- 3 Ω. It should be measured with a TDR in a differential mode using a 200 ps (10%-90%) rise time.

网友(2015-10-09):
    应该都是90欧姆,差分的吧!

网友:
    有些主板记得有85欧姆的,一般的芯片都是90欧姆,还是要看规格书。

网友:
    看平台吧, 一般85-90

网友(2016-01-11):
    答案一致性都在那个参数

网友(2016-03-23):
    基本上差分走线90欧姆

网友(2016-08-17):
  专业pcb快板打样及小批量生产,众一电路科技

     可生产0.2mm的孔,3/3mil的线宽线距,免菲林费,免测试费,
     免油墨费,免V割费,免大板费。铜箔2oz超级优惠价!
     板材多样化(fr4 cem-1 纸板 高频板  铝基板 阻坑板 )
     单面最快4小时加急出货,4层最快48小时出货,半孔加50元/款。
     采用建滔KB-A级料,双面小批量低至300/平方,
     抽测免费,直通高达98%
     新客户免费48小时加急服务,客户介绍客户可优惠,
     联系人:梁小姐  扣扣:494537110

网友(2016-11-28):
    看平台要求把   一般芯片specs上都会有说明

网友:
    差分90欧姆,+/- 10%

网友(2017-01-10):
    有一定的容差,差多了丢包

网友(2017-03-20):
    碰到大都是匹配85欧姆阻抗。

网友:
    遇到FPGA规范,
These PS interfaces utilize PS-GTR transceivers:
• DisplayPort
• Ethernet SGMII
    • PCIe
• SATA
    • USB3.0
全是单端50,差分100欧姆,还是看平台吧。

网友(2017-08-01):
    90 R , Can use Polar to simulation 90R impe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