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做的原理图,Forward到Expedition中的错误

楼主(2015-07-16):
Forward Annotation文件中的提示如下两图,请帮忙看看问题点在哪里?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错误  封装不对对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显的错误  封装不对对应吧

    这项没有填对。

网友:
    软件提示不是找不到partnumber吗?就说明Capture中的Partnumber与Expedition的Partnumber不对应啊,解决方法:修改Capture中的相应的Partnumbe,保持与Expedition的相同。

网友(2015-08-16):
    解决方法:2014.4.23今天遇到问题:  ERROR:  A part was not found that had Part Number "QFP48P200X30X50-48N".        This is an error when the schematic source is a keyin netlist.  Listnet.kyn文件导入到expedition里面,出现的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解决问题:需要做PDB,Edit 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