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测量芯片管脚

楼主(2015-07-16):
貌似维修通常用以下方法测量BGA芯片有没通,把万用表调至二极管档,然后红表笔对地,黑表笔放在相关的脚上会有几百左右的值,这个原理是什么?有木有知道的?一直对芯片内部的管脚设计不是很了解,有木有推荐的书?IO,JATG,IR,LCD,ADC,UART,PWM,SPI什么的接口。

网友:
刚刚试下来,好像确实如此,赞一个。

网友:
每个脚都有输入阻抗?我判断芯片有没有坏,也是判断的对地阻抗

网友:
这个和 芯片内部设计有关系 一般是判断芯片管脚是不是损坏
损坏阻抗就很大的

网友A:
芯片 I/O 管腳內部多會內建 ESD 保護二極管。

狗大說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 I/O 管腳內部多會內建 ESD 保護二極管。

狗大有关于UART芯片内部电路的资料么?小弟遇到以下问题比较纠结:有个芯片的UART RX被烧掉了,这个管脚同时有IO口的功能,这组IO口的芯片上的电源对地短路,从UART RX量的对地电阻为1.3(正常为0.7),我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