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 AV IN检测电路

楼主(2015-07-16):
CVBS接入检测,当有CVBS接入时屏幕自动切换到CVBS显示,不明白是如何检测的,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没有信号的时候,DET=0;有信号的时候,DET=1;

分析如下:
1 9018在没有静态的时候,DV1两端的电压基本相当。
2 当有视频信号过来的时候,CVBS幅度1VPP。9018做放大使用,使得DV1在导通和不导通状态切换或者一直导通(看CVBS的视频内容,如果都是黑电平的话,应该是处于切换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信号的时候,DET=0有信号的时候,DET=1;

分析如下:

9018这个管子好像是有静态的,如果知道β值是可以算出来的,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基极静态大概是0.9V,不知道这电路检测是的CVBS信号的哪一部分,是场同步还是色同步,还是有效视频区,个人觉得应该是有效视频区,仿真用的是3MHz 350MV的弦波,发现不行,把CV4改成0.1uF的就感觉还行,有信号时检测端会拉高,但具体要怎么解释,我还有点捋不清,还有就是如果输入是黑电平或者白电平,这如何检测?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18这个管子好像是有静态的,如果知道β值是可以算出来的,用仿真软件试了一下,基极静态大概是0.9V,不 ...

可以适当的把CV4改小一点,这样滤除的信号比较少。

9018的静态工作点,你可以计算一下,你有个2M的电阻在那,不论HFE多大,VCC那端的电压比较高。

网友:
还是分两种状态吧。1.无CVBS信号时,QV2处于截止或放大状态。此时QV2集电极电压有效值不足以使QV1导通,检测为低  2.有CVBS信号时,QV2集电极电压有效值被拉低(缘由可从QV2的交流通路理解,CVBS信号属于高频段,其中CV2\CV7等效短路打破原三极管状态,明显集电极被拉低)。但此时集电极的信号仍含有cvbs交流成分。那CV4会滤除交流成分,此时QV1打开,检测到高。CV8应该是旁路滤除残余高频信号的

网友:
我觉的第一集三极管和中间的开关二极管就是起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
我觉得一大堆东西就是用到了三极管的开关作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图中的CV7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分析,之前没有把CV2和CV7考虑进来,没分析交流通路,把CV2和CV7的阻抗加进来就OK了,这个电路检测的应该是色同步信号,不管画面是不是纯色场,色同步信号是一直有的,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各位,图中的CV7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提高高频的放大倍数

网友C:
    泄露机密了 请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泄露机密了 请珍重!

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了,上班时间逛论坛,不想混了.硬件有啥机密可言,水爷。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已经找我谈过话了,上班时间逛论坛,不想混了.硬件有啥机密可言,水爷。

你不要聽布拉斯基在胡說,上次他把百度雲盤的密碼給我,裡面連喝花酒、養小三的照片都有。

网友:
分析的都比较详细哦

网友:
有必要设计这么麻烦的detect

网友:
不论detect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都有更简单的探测电路。

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CVBS突变到低电位,CV10充电,Qv2的1&3端电压相等状态被打破3.2v>V3>V1,三极管导通,进而DV1导通,进而QV1导通,进而DETCT到高电平,CV6电容可以增长高电平的保持时间。

至于CV7,我个人认为是用来增大DQ2导通瞬间电流,进而直接导通QV1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适当的把CV4改小一点,这样滤除的信号比较少。

9018的静态工作点,你可以计算一下,你有个2M的电 ...

我不认同把CV4改小,说白了,也是为了延长detect的高电平时间,9018导通的时候,会拉低CV4的电压,9018截止,CV4充电,由于10M电阻较大,充电时间延长,8550能保持相对较长的导通时间。这个电路从根本来讲就是两个开关管构成的电路。不要分析放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认同把CV4改小,说白了,也是为了延长detect的高电平时间,9018导通的时候,会拉低CV4的电压,9018截 ...

既然还有人对这个电路感兴趣。那就请你帮忙分析下,如果CVBS是附件的图片,QV2如何工作的。
其中1个IRE=7mV左右。43IRE=301mV
color burst的频率为 4.44MHz,周期有10个,峰峰值为298.2mV
脉宽忘记说了,补充一下:
同步头脉宽4.7uS    同步头重复的频率为15.6KHz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既然还有人对这个电路感兴趣。那就请你帮忙分析下,如果CVBS是附件的图片,QV2如何工作的。
其中1个IRE= ...

版主提问的有深度,鄙人才疏学浅,分析不了,还望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版主提问的有深度,鄙人才疏学浅,分析不了,还望讲解。

对这种电路,我也分析不了,所以我看有人还对此感兴趣,特意请教一下。

网友E:
QV2  在没信号时是导通的,这样做QV1也导通,输出高电平,表示没信号。  当CVBS来了以后,由于同视频同步信号是负极性脉冲,导致QV2截止,QV1也截止,输出低,表示有CVBS来了。  注意:RV6 必须上电,这电路怎么和我司的完全不一样,只是阻值不太一样,是谁发的?

网友:
CVBS检测,最好用同步头,而不是黑电平等不规则变动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QV2  在没信号时是导通的,这样做QV1也导通,输出高电平,表示没信号。  当CVBS来了以后,由于同视频同步信 ...

我实测了确实是高电平表示有信号,可能你的参数不同,逻辑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