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长寿命 16V100uf 6.3x11的电容在客户终端使用后短路

楼主(2015-07-16):
各位大神,我这边生产的高频长寿命  16V100uf 6.3x11的电容在客户终端使用后短路,拆解电容结构完好,毛刺也不大,芯包发黑,我这边说是过压、高温,高电流,客户就是不信;电器为搅拌器,销售到欧美的,已经十几台了,说要全部召回,扛不起啊

楼主:
该从哪方面的更专业分析呢,求各位指导啊,谢谢

网友A:
花点钱找专家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点钱找专家鉴定,

像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短路这种情况,能不能排除电容本身异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短路这种情况,能不能排除电容本身异常

这个应该不能排除,电容的电气特性也是有可能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不能排除,电容的电气特性也是有可能随着使用时间的推移而改变的。

先谢谢您,但发生改变的一般都是容量、损耗、漏电,正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短路就少见了,找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但发生改变的一般都是容量、损耗、漏电,正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短路就少见了,找不出原 ...

不管啥电容都有损耗,有效值损耗,当这个值超过额定值时,电容寿命就长不了,简单判断方法,开机后过一会儿用手摸一下电容是否烫手,如果烫手那就要把电容搞大,直到用上摸上去温温的才可以

网友C:
    电解电容还有纹波有效值这个参数,就是衡量电容选择是否合适的参数,直接影响电容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还有纹波有效值这个参数,就是衡量电容选择是否合适的参数,直接影响电容寿命

谢谢,但这个会引起电容短路吗?我们这个电容在电路上是其滤波作用,而且电器生产销售也有3、4年了,突然下就这样了,不知道是不是假性短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但这个会引起电容短路吗?我们这个电容在电路上是其滤波作用,而且电器生产销售也有3、4年了,突然 ...

电容是2015年初生产,到终端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失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才短路这种情况,能不能排除电容本身异常

不能排除

网友:
    到广州五所检测,然后拿一个权威的检测报告证书,来证明自己的电容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这个会引起电容短路吗?我们这个电容在电路上是其滤波作用,而且电器生产销售也有3、4年了,突然 ...

    会的,而且如果是钽电解还没爆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2015年初生产,到终端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失效了

    这种事情很多手机上多发生过,还有爆炸的,就是因为板子上纹波电流有效值超过了电解电容的额定纹波电流有效值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是2015年初生产,到终端客户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失效了

关于电解电容的知识点了解的不够,还有很多该了解的没有了解才会现在的结局

网友(2015-08-2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