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 中solution options中二阶和混合阶如何选择

楼主(2015-07-16):
HFSS仿真中 二阶和混合阶如何选择,文档介绍混合阶速度更快,能够自动根据三维结构进行选择,还是想问一下,通常情况下仿真差分对加过孔结构,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选二阶就可以了,就一对via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二阶就可以了,就一对via而已

我的情况是一对差分走线大概4inch 在加一个过孔 在加一个BGA焊球,这种情况是用二阶还是混合阶。

网友:
也都还可以啊 ,还是很简单,又不是连接器这类的工程。如果方便,把建好的工程发给我帮你看看。

网友:
你说混合阶速度更快,那混合阶和二阶哪一个精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