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布局的时候,器件抓起之后焊盘显示成空心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5-07-17):
如题,

楼主:
器件没有抓起的时候是这样的,请大神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怎么就没人回复呢,我来帮你顶一下

网友:
如果你FILLED pads开着的话,我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我的电脑Filled pads开着move抓起的话,是实心的

网友A:
应该是没开实体焊盘!才会这样! 我没开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开实体焊盘!才会这样! 我没开也是这样的

我filledpad已经勾上了额。。

网友:
    其他板子也会这样吗?可能是你的用户环境参数设置问题,其实习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