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DC导入layout时提示ComponentDef Not Resolved错误

楼主(2015-07-17):
各位大侠,我刚刚接触PowerDC,在我加载spd文件时,提示ERROR [ComponentDef Not Resolved]: The circuit definition "C1" referred to by component definition "C1" does not exist.请各位高手帮我解答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
目测文件有问题,是什么软件的PCB文件

网友:
各位大神,同求楼上问题答案,本人使用的ALLEGRO15.7画的.brd文件,用cadence16.6+ASI16.64仿真,使用CAD Translators转换成.spd文件导入后就出现上述错误

楼主(2016-03-10):
问题已解决,不是文件问题,而是转换spd问题。时间太久,有些忘了。好像是不使用CAD Translators转换spd,就不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