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桥接芯片

楼主(2015-07-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用过电源桥接芯片,都有那些型号?因为是两个电源模块出来的电(同样的电压值),要向外输出。

网友A:
不太懂,为了两个电源互不干扰,那就只有单向导通,我只能想到二极管,不知道对你的功率损耗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为了两个电源互不干扰,那就只有单向导通,我只能想到二极管,不知道对你的功率损耗有没有关系。

两个电源模块给出来的功耗大概2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源模块给出来的功耗大概200W

那当我什么都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