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怎么修改元件标号

楼主(2015-07-17):
图1

图2
1.如图1是我建的封装,和我原理图不同地方就是。多了51-54的编号,这几个是过孔,也就是定位孔而已,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影响。
2.上面提到无效的管脚,我原理图对应的是GND。不知道为什么都说无效。
3.还有就是怎么修改元件编号?或是删除元件编号,修改了之后另存为,为什么在库里面看到的还是一样的?小白,被这问题卡住了,求高手指教,最好详细到怎么操作,谢谢!!

楼主:
补图,不知道为什么主题那里没有

网友A:
1: 没有影响 2:你的是通孔吧?(我不确定) 3:原件编号只能在原理图里面改吧,只有标号如: R ,C ,U之类的才能改了。

网友:
,搬个板凳坐等结果.

网友:
好好学学这软件吧 少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有影响 2:你的是通孔吧?(我不确定) 3:原件编号只能在原理图里面改吧,只有标号如: R ,C ,U之类 ...

我说的那个是管脚编号,不是元件编号哦

网友:
定位孔在做封装时选未使用有可以了  如果是联地的话 原理图加上管教,定义下就可以了

网友:
1如果不接网络是没影响的。2管脚编号不带字母。3在你另存的原件库要在新pcb(没有零件)中打开。。

网友:
存不一样的名字才可以在同一pcb里调出新的封装。

网友(2015-09-12):
忽略,只是定位孔,管脚名称不用管

网友:
你在原理图里给它再加俩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