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电路中的电容

楼主(2015-07-17):
    如下图所示mic电路,在测试时最开始没有声音,去掉C41,C44 改为0欧姆直接相连后就有声音,我想了解下这2个0.1uF电容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影响?

网友A:
    是USB 信号吗?正常设计都是直连,有需要可以1~2ohm 串联,你加电容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USB 信号吗?正常设计都是直连,有需要可以1~2ohm 串联,你加电容的目的是什么?

是音频 mic 电路,客户给我的板子上有电容无声音,我去掉电容就有声音OK了,因此向了解这2个电容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音频 mic 电路,客户给我的板子上有电容无声音,我去掉电容就有声音OK了,因此向了解这2个电容的作用

    电容值不对?换两个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值不对?换两个上去试试。

不知道啊,客户给的板子有电容,我们自己设计的mic电路没有这对电容。

网友C:
    电容起到隔直的作用。因为MIC需要BIAS电压。BIAS是个直流。音频信号叠加在直流上。那个电容不能去的。你看看是不是MIC和BIAS的电压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起到隔直的作用。因为MIC需要BIAS电压。BIAS是个直流。音频信号叠加在直流上。那个电容不能去的。你看 ...

    图上的BIAS这边没有连,bias电压集成在模块里了,这个是客户自己画的,我们给客户的参考电路如下图:

    没有电容,因此不明白这对电容的作用。

网友D:
    我们一般考虑串联磁珠,没有加电容的习惯

网友:
    上10uF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考虑串联磁珠,没有加电容的习惯

音频电路不加电容的话,后面的运放,codec都得挂

网友:
    BIAS没有连,肯定没有声音了。把电容去掉后有偏置了自然就有声音。

网友:
    micbias 接到哪里了?

楼主:
    图上的BIAS这边没有连,bias电压集成在模块里了。

网友E:
    只有2线,就是不用电容,要直接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2线,就是不用电容,要直接连接的,

我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谢谢

模拟的MIC ,N信号接地,加电容根本不可行啊。P信号也是电平吧,可以测试波形确认一下。

网友:
这个不是通交隔直的吗?你去掉后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