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 OTD与ZQ

楼主(2015-07-17):
在DDR3中有ODT引脚,同时也有ZQ引脚,这2个都是做终端阻抗配匹用,MICRO一份资料说在没有连ODT信号是,控制器写数据时有ZQ会动态调整配匹阻值,我想知道是如果ZQ接了240Ω电阻,同时ODT信号也连接了控制器的话,终端配匹电阻是哪个在其作用?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
不好意思,发错板块了。

网友:
ODT控制阻抗匹配电路的开和关,而ZQ则是通过外接的240ohm电阻校准阻抗匹配电路,个人理解

网友A:
没问错版块,DDR3的ODT是动态的,会跟据你的信号特点自动匹配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错版块,DDR3的ODT是动态的,会跟据你的信号特点自动匹配阻值

,谢谢,版主。

网友B(2015-09-08):
zq是校准不同pvt下的驱动 odt是ondietermial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zq是校准不同pvt下的驱动 odt是ondietermial的控制

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