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电源层划分出来不同区域电源,怎么能显示出不同颜色

楼主(2015-07-17):
AD9电源层划分出来不同区域的电源如1.8V、1.2V、1.4v等,怎么能显示出不同的电源区域显示不同的颜色,在哪里设置呀?pads Layout 可以设置,不知AD9能否设置,

网友(点评):
1.先在pcb 左边导航里找netlist,找你要1.2V 等网络,打钩颜色显示,2.然后双击它,设置个性化颜色! AD 内层分割一级棒!!! 快速直观明了,还可以传给pads allegro 等实用分割好的shape!!!

网友:
在PCB窗口中设置网络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设定颜色的,在右下角PCB-->>PCB 里面   选择你要加注颜色的网络,我用AD15是在网络前面的小方格上打勾,右击也可以更改其他颜色。

楼主:
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A:
請問 我試這方法,在已經layout完成的檔案中,刻意去移除一段線,只會在鼠線上變色
鋪銅或是走線或相關net並不會變色
仍只會維持疊構設定的顏色

請問我是哪裡設錯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我試這方法,在已經layout完成的檔案中,刻意去移除一段線,只會在鼠線上變色
鋪銅或是走線或相關net ...

对应的网络不能勾选,

网友(2016-10-18):
我只想问你这分割线怎么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