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Y2309SXC-1H出错

楼主(2015-07-18):
求救,我在用CY2309SXC-1H这个buff芯片时,用的是ref作为输出,用在复位芯片后端,本来运行都很好,但是有概率在增加容性负载后出现输出A端就没有复位信号了,一直是低电平。只要是这个芯片加容性负载后出现这种问题。减少负载重启设备就会好,增加负载重启还是不行。求解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过,并看下是不是这么用可行。先谢谢了!

网友A:
ref不是输入吗   怎么是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f不是输入吗   怎么是输出了

我用的是这里的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这里的模式

兄弟,我觉得你对这个表格的理解有误啊~~~
 首先你先看PAGE 1 的 Block Diagram,那个上面就已经很清楚了REF 是输入,PAGE 2  的PIN Description也描述很清楚是INPUT;
而你给的那个表格所表示的意思是:输出源的参考PLL还是REF。在Block Diagram里面是可以看出这个的。REF就是直接输入作为参考,PLL是REF+反馈后新的参考。

你在仔细看看SP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我觉得你对这个表格的理解有误啊~~~
 首先你先看PAGE 1 的 Block Diagram,那个上面就已经很清楚了 ...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没有拿REF作为输入,我用的是那个个配置,就说什么会造成输出A部分出错,我接的是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也没有拿REF作为输入,我用的是那个个配置,就说什么会造成输出A部分出错,我接的是复 ...

把原理图教出来 再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原理图教出来 再看吧~~~

这是原理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

你这个事reset做输出吧,首先我要说下,阁下看下Operating Conditions for CY2305SC-XX and CY2309SC-XX Commercial Temperature Devices这个表格,上面有要求Load Capacitance, below 100 MHz,Max 30pF;Load Capacitance, from 100 MHz to 133 MHz,Max 10 pF。这个可能就是楼主说的原因了。还有楼主你CLKOUT 上加的电容加大了。100NF太大了。我用过CY2305,没用的输出都是加的1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