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欧姆的差分线线宽和间距是多少?急

楼主(2015-07-18):
求助!!!这个大概是多少,我走的应该不是高速线!!

网友:
这个要看材料和叠层设计。根据这些,自己根据SI9000算也可以

网友A:
fr4抗氧化板,我走8mi,线距5mil,做出来在在97左右。当然最好资询你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4抗氧化板,我走8mi,线距5mil,做出来在在97左右。当然最好资询你的供应商。

谢谢!!

网友:
这些都不用担心,按正常的做,板厂工程师会根据客户阻抗要求调整线宽线距。

网友(2015-08-17):
如果要板厂去调的话板材会贵很多,好像是这样子

网友(2015-09-16):
问问供应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