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果一路信号引出一个分支,并添加一个测试点,那么该分支上有电流吗?

楼主(2015-07-18):
有人说电流会流过去,又流回来。我认为既然该支路上没有负载,不构成一个通路,也就没有电流存在了。
请大家指教一下!

儀器或電錶接上去就有負載了!^_^

网友A:
有,如果说没有电流流到测试点,那如何能量得到电压呢? 只不过是要让分流过去的电流尽可能的小,小到不影响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如果说没有电流流到测试点,那如何能量得到电压呢? 只不过是要让分流过去的电流尽可能的小,小到不影 ...

怎么让分流溜过去尽可能的小

网友:
支路尽量短

网友B:
这里关注的应该是电压吧,为什么会关注电流?

网友C:
直接挂在信号上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关注的应该是电压吧,为什么会关注电流?

真实环境是这样的:一路信号分为两个分支,分别对接两个两个单板,且同一时刻只有一路连通。
现在的问题就是,当一路信号连通,而另外一路断开时,断开的这一路上有电流存在吗?会有信号反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挂在信号上不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么?

如果存在分支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存在分支呢?

你这个是实时切换的用么?之前有用过继电器来切换使用,就可以避免你说的那个后面支路一直存在的问题。测试点还是可以挂在继电器之前的路径上。如果不是的话,可以尝试用0欧姆CO-LAY设计,就是用哪一路就上哪一路的0欧姆

网友:
流过去还得流回来,那么总电流为0,你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实时切换的用么?之前有用过继电器来切换使用,就可以避免你说的那个后面支路一直存在的问题。测 ...

如果IC2没贴,支路2还有电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IC2没贴,支路2还有电流吗?

这个你应该在分支点后各个路径上都加一个0欧姆,共焊盘设计,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应该在分支点后各个路径上都加一个0欧姆,共焊盘设计,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吧?

如果你两路都要用,是否可以采用单刀双掷开关,应该也可以解决的吧,目的就是某一时间只用一路,另外一路断开
而不影响其他一路的阻抗。目前你这样设计,应该是有电流流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你应该在分支点后各个路径上都加一个0欧姆,共焊盘设计,应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吧?

为什么要共焊盘?分别搞两个电阻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共焊盘?分别搞两个电阻不行吗?

共PAD的设计,任何时候都只有一路是通的,其他一路是断开的,不会有多余的STUB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PAD的设计,任何时候都只有一路是通的,其他一路是断开的,不会有多余的STU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