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路径问题

楼主(2015-07-18):
    x:\cadence\SPB_16.5\share\pcb\etc\skill   15.7的skill我一直放在这个目录下面,但是到16.5以后我在放到这里,allegro提示无法找打skill文件(xx.il)..请问一下是不是在什么地方需要设置指定这个路径呢,,,

网友:
    是不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呢,没有设置好对应的加载路径?

网友:
    你可以在Allegro Command下輸入 skill getSkillPath() 來確認是否有包含這個路徑

网友(2016-02-04):
    Command > skill getSkillPath()
    ("./" "C:\\SPB_Data\\pcbenv\\C:pcbenvskill" "./" "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C:pcbenvskill" "."
        "C:/SPB_Data/pcbenv" "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6.6/share/pcb/etc"
    )为什么有些skill还是不能用 是不是跟allegro.ilinit这个文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