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maxwell16.0仿真出错,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07-19):
最近建立一个二维电磁场仿真模型:线圈和铜盘,线圈电流由外部电路导入。预想情况:线圈通电,在铜盘上感应出涡流,相互作用产生电磁斥力,推动线圈运动(线圈在运动区域内,铜盘在运动区域外)。结果每次仿真都会出现如下错误提示。Time step at 0.000192 sec completed, process solver2d error: Internal Solver Error:  'Could not find the face: for translation motion and non-cylindrical rotation, the moving part must have a big object which contains all other objects, please check the model setup!'. (5:23:25 下午  七月 19, 2015)

仿真模型

仿真模型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A:
model设计有问题,如果你是在按照参考书设计,那么step by step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设计有问题,如果你是在按照参考书设计,那么step by step进行

总的步骤是按照参考书设计。但是书上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细节是自己处理的。如果我把金属盘放运动区域内(线圈静止,金属盘运动,如图),就不会出现那样的错误,但这不是我要的结果。你有遇到过类似错误的情况吗?或者你能具体给出系统所说的错误是指什么吗?谢谢了

网友:
我没有这样做过

网友B:
ANSYS把这些模块都整合在一起了,毕竟是首次整合,操作上还是存在好多小问题;建议看下help文件里面的类似设计,或许会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SYS把这些模块都整合在一起了,毕竟是首次整合,操作上还是存在好多小问题;建议看下help文件里面的类似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