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元件PCB封装设置原点在中心的快捷键或者方法!!

楼主(2015-07-19):
    请大神解惑,谢谢,做封装的时候原点设置在了第一PIN,想改过来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A:
    setup-->change drawing orgin,可以不?

网友B:
    层全开,move---body center---输入x 0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change drawing orgin,可以不?

    可以设置,但不是自动抓取中心要手动点,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层全开,move---body center---输入x 0  0

好像没有MOVE这一单项啊,找不到!而且MOVE下面没有bodycenter这一项
求解惑

网友C:
    不建议用Move功能,要先把新的原点坐标计算出来,然后用setup-->change drawing orgin,然后在命令栏输入x 新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Move功能,要先把新的原点坐标计算出来,然后用setup-->change drawing orgin,然后在命令栏输入x  ...

    了解了,就是没有一个独立的选项是设置原点在元件封装中心的是吧!!还是要谢谢!!

网友D:
    我编写了一个skill工具,框选所有对象,即可将其放置到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编写了一个skill工具,框选所有对象,即可将其放置到原点。

    好高级没编写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高级没编写过!!!

    这个链接里有源码: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1269-1-1.html

网友:
    setup-->change drawing orgin,然后右键,选snap pick to 有很多选项可根据需要点选,鼠标要放在需要放置原点的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