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的布线怎样调整?

楼主(2015-07-20):
如上图所示。画线时,有个小折沟,想画直,确怎么也弄不了,只能把整条线删除。再重新走线。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
额.allegro的最强slide,route-slide,或者左侧图标从上往下第五个 都是slide

网友A:
右键看看图 把那个勾选掉!

楼主:
还有布线时,窗口可以设置跟随着鼠标或走线进行移动么?现在是布线长度较长时,窗口缩小,再放大,进行布线的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看看图 把那个勾选掉!

真的可以啊,
窗口可以设置跟随着鼠标或走线进行移动么?现在是布线长度较长时,窗口缩小,再放大,进行布线的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布线时,窗口可以设置跟随着鼠标或走线进行移动么?现在是布线长度较长时,窗口缩小,再放大,进行布线 ...

布线时,按住中间滚轮,然后拖动走线到画面边缘,即可使窗口随走线移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可以啊,
窗口可以设置跟随着鼠标或走线进行移动么?现在是布线长度较长时,窗口缩小,再 ...

不可以!只能自己放大或者缩小!我习惯是以便放大或者缩小界面来控制鼠标!如果不惯可以按住鼠标中间滚轴来控制! 看个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