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开光电源RCsnubber 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07-20):
DCDC开光电源RC snubber吸收电路的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RC吸收的原理:将电压尖峰的能量转移到R上面吸收掉转化为热能,C是降低dv/dt。

网友(2018-07-11):
C是降低dv/dt。-----------------@ 楼上的: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RC吸收的原理:将电压尖峰的能量转移到R上面吸收掉转化为热能,C是降低dv/dt。

c是降低dv/dt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你这电源是找的哪个大师开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