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中孔, 塞绿油, 与树脂有哪些区别

楼主(2015-07-20):
近日, 设计一个HDI (8 层3阶)的项目。自然的, 就会是Via In Pad.
问题是, 我的装配产也是第一次玩这种设计。 所以呢, 他们提了几个问题给我, 我答不上来。
1. HDI 的孔, 塞不塞孔。
2. 如果塞, 是绿油,还是树脂?
     a. 两者有什么不同。特别在工艺流程上。
     b. 另外, 盘中孔, 能否塞绿油? 似乎不合常理!!
3. 如果不塞, SMT 的时候, 会不会空焊?

注:
    我这里的盘中孔, 即有盲孔, 也有通孔--设计上无法移出pad。
    原来有做过手机板, 可惜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A:
两种工艺流程不一样,树脂塞孔后电镀,所以成品看不出有孔的存在,塞绿油就不一样了,做成品是能看到有孔的存在的,如果你的设计有通孔在PAD上的,建议做树脂塞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工艺流程不一样,树脂塞孔后电镀,所以成品看不出有孔的存在,塞绿油就不一样了,做成品是能看到有孔的 ...

Thanks Jerry.
1. 盘中孔, 是否也可以塞绿油。那样我的PCB成本好控制。
2. 塞绿油后的PCB。 是否会有什么风险?

网友:
通孔最好不要打在焊盘上,现在你已经这样设计了,最好用树脂塞孔!

网友B:
盘中孔如果焊盘够大的话,可以用阻焊塞孔,做单面塞孔。如果焊盘过小,建议做POFV工艺,即树脂塞孔电镀镀平。盘中孔如果不塞孔,会有漏锡和锡少的风险,前都容易短路,后者容易虚焊。HDI的孔是要塞孔的,它们不是什么物质塞的,是用电镀直接在里面镀铜,镀平的。注意dimple值的管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中孔如果焊盘够大的话,可以用阻焊塞孔,做单面塞孔。如果焊盘过小,建议做POFV工艺,即树脂塞孔电镀镀平 ...

树脂 塞孔,我问过PCB 产家。 不管一个板子上有多少个VIP孔, 只要用到POFV 工艺。整个设计的成本就会增加到30%。
我的板子很大的。 400x140mm.  且是8层. 为了几个孔,成本要增加30%. 有点浪费了。
请问
10x30 mil 的pad, 算大?还是算小?塞绿油有哪些风险?

另外。
HDI的孔, 都是镀平的?
平常的孔壁都是1mil 厚, 如何能把一个人10mil 直径的孔用铜镀平? 是否有什么特殊工艺?

谢谢 EDA 的回答!!

网友C:
首先,平常孔壁铜厚应该是0.8mil吧,车用的才是1mil,
关于塞不塞孔,都有利有弊,都有好的一方面但也都有风险,自己根据经验来吧,一般来说,整板的孔是要塞的,一般情况下大多都是绿油塞,你想用树脂塞也行,
双面open的,一般都是单面塞孔,在非元件面塞,不塞孔有漏锡的风险,造成短路,焊锡不良这些风险,单面塞了因为有一面是敞开的,会有进空气有气泡打件偏移或者立碑的风险。全塞又会导致焊盘有绿油,锡膏少造成焊接不良的风险,只有三种情况,所以说都有利有弊,只能说有风险,绝大多数还是单面塞的。根据经验自己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平常孔壁铜厚应该是0.8mil吧,车用的才是1mil,
关于塞不塞孔,都有利有弊,都有好的一方面但也都有 ...

谢谢。 倾城倾国的 慧慧。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平常的孔壁, IPC class 2 规范化 min 0.7mil

实在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想来这里,取一点经。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树脂 塞孔,我问过PCB 产家。 不管一个板子上有多少个VIP孔, 只要用到POFV 工艺。整个设计的成本就会增 ...

就因为你有几个孔打在焊盘上就要增加30%的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因为你有几个孔打在焊盘上就要增加30%的成本?

是的。
更精确的描述是: 用的POFV 工艺。
如果只打孔, 不塞孔--无关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更精确的描述是: 用的POFV 工艺。
如果只打孔, 不塞孔--无关成本。

意思是如果你的只把孔打在焊盘上,但是不用树脂塞孔,就无关成本?

网友(2015-08-31):
    个人观点:盘中孔也要看盘的大小吧,如果焊盘足够大(>0603),即使盘中孔也没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