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怎么设置

楼主(2015-07-20):
6月份老师PCB中的bus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A:
    高版本的现在只能使用property来设置了,点net然后选bus-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版本的现在只能使用property来设置了,点net然后选bus-name.

谢谢

网友B:
    Constraint manager中选中多个网络后,右键菜单选择Create->Bus(16.6版本为Net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nstraint manager中选中多个网络后,右键菜单选择Create->Bus(16.6版本为Net group)

    嗯,我选择了,但是是一大块,似乎没老师PCB中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选择了,但是是一大块,似乎没老师PCB中好看。

    你这个是线吗?
    我怎么看都象是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选择了,但是是一大块,似乎没老师PCB中好看。

    打开飞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