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不要删】若问一下,第一次使用FPM出现下面的问题

楼主(2015-07-20):
借用一下地方问一个问题,谢啦!有用过FPM的同道中人吗?图中问题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这个是由于EDA365 SKILL自动加载造成的,你可以在EDA365_Skill\config.ini文件关闭自动加载,然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以后需要使用EDA365 SKILL时执行下快捷键CTRL+E即可调出菜单。 将config.ini中的EDA365_Skill.NoAutoLoad = nil改为下面这样保存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EDA365 SKILL自动加载造成的,你可以在EDA365_Skill\config.ini文件关闭自动加载,然后就没有这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由于EDA365 SKILL自动加载造成的,你可以在EDA365_Skill\config.ini文件关闭自动加载,然后就没有这 ...

下面在哪里?

网友A:
EDA365_Skill.NoAutoLoad =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_Skill.NoAutoLoad = t

哦 原来t表示true  nil表示null啊   我还百度半天nil反义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原来t表示true  nil表示null啊   我还百度半天nil反义词

我在配置文件中应该要备注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配置文件中应该要备注一下的

没关系,使我们太笨了,ps:FPM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EDA365自动加载引起的,网上查了一下,估计是我下的软件里面  启动代码里面数据不匹配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