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AD13怎么制作钻孔

楼主(2015-07-20):
本人是菜鸟,最近刚开始学习使用altium Designer进行PCB制作。
我想在板子上钻一个孔,纯粹的孔,不是用来接线的焊盘,也不是那种走线用的过孔。
遇到问题如下:
1. 因为原理图我只找到两个和钻孔(钻孔的英文drill) 相关的层:drill drawing和drill guide,所以我在原理图的Drill Drawing层上画了个圆圈,以为生成PCB图的时候回自动生成一个孔。但发现布线的时候,孔的位置也有走线。这就说明软件没有把我画的圈当成孔。
2. 然后,我以为是画的层不对,所以在Drill Guide层上又画了相同的一个圈。重新生成PCB,发现孔的位置还是有走线,也就是说软件还是没有把我的圆圈当成孔。
现在请教:
1. 制作钻孔是不是在drill drawing层或者drill guide层上画个圈就可以了?如果不是,应该怎么操作?
2. 原理图上的drill drawing层和drill guide层是干什么用的?
非常感谢高手指教!

网友:
1. 放一个多层焊盘,名字起 MH1
2. 比如你要打3.2mm 孔,则 你填内径3.2mm 外径也3.2mm
3. 去掉镀金属性钩钩,Plated 属性 去钩
4. 复制这个 MH1 到 其他地方! 多个

网友:
    2楼有答案了,还有其它方法,如:可以在Keep-Out Layer层画个圈(框板以Keep-Out Layer为准),另外也可以使用“Cutout region”功能来操作。

比较直观还是2楼的方法操作。

楼主:
    十分感谢几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