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5.8G天线,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5-07-20):
ADS 设计了一个5g8的天线(4*6),参数见图,请潭里的大侠指点一下,

感觉带宽窄了.求解决方法..

拜求

5g8天线

5g8天线

楼主:
求大神出现

网友:
我最近也是在做5.8的~~可以交流一下 qq19667174

网友A:
你的S11有点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S11有点怪

请详细指点 谢谢大侠

网友:
被动参数出现S11大于0时,很显然已经出现非正常的反射了。你要该检查你的模型是不是建的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详细指点 谢谢大侠

S参数一般都是要小于0dB(即S11小于1),这是S参数的无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参数一般都是要小于0dB(即S11小于1),这是S参数的无源性

大侠 上图的s11 是小于1的啊(-16),希望能明确指点,谢谢大侠.

另外我又修改一下参数,您看看如何

5g8——2

5g8——2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上图的s11 是小于1的啊(-16),希望能明确指点,谢谢大侠.

另外我又修改一下参数,您看看如何

把你的电路图贴出来,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 上图的s11 是小于1的啊(-16),希望能明确指点,谢谢大侠.

另外我又修改一下参数,您看看如何

S11是要看整个扫频范围的。整个范围都要满足被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