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PDDR2布线有什么具体要求没的?

楼主(2015-07-20):
公司新设计一个单板用到了LPDDR2,几片BGA都是0.5mm间距,必须用微孔设计,因为之前看到有手持设备采用LPDDR2设计,但是没有看到规则里面有等长,想要请教下LPDDR2设计的时候在这一块上有没有特别要求,做这块设计的时候大家有没有一些可以提醒的地方,谢谢

网友:
LPDDR2是否需要等长,主要看信号传输频率和主芯片的规格。

等长是为了满足时序设计,在条件的前提下最好实现等长。